PLC控制2轴插补程序

楼主(2011-11-22):
那位大师给个PLC控制2轴插补程序实例,给有关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三轴的OMRON就有

网友B:
单PLC是实现不了的,比如FX1N,1S等,但FX2N-20GM才能实现插补画圆,用手编器才行,指令是COD01直线, 02,03是顺时与逆时

网友C:
PLC不用模块,能实现插补,好的算法就可以实现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