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1-11-22):
请问用plc读取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在编码器静止 的情况下还一直有脉冲输出是怎么回事啊?前几天还好好的程序也没有动,今天下午换了还几个编码器都是这样请问都是那里可以能出的问题啊!我是在办公室里做程序测试用的,不过问题我找到了,是plc发热引起的,具体为什么引起它的自动脉冲增加还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屏蔽线没有用,编码器使用手转的,办公室在市中心的小高成,附近没有工厂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等待答案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强电干扰或其他强磁场干扰,确保屏蔽线接地良好

楼主:
谢谢你,我是在办公室里做程序测试用的,不过问题我找到了,是plc发热引起的,具体为什么引起它的自动脉冲增加还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C:
机械制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强电干扰或其他强磁场干扰,确保屏蔽线接地良好
支持!如何果还不行,请用进口的吧.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