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扩展模块后,扩展模块用电是5V的吧,那扩展模块中接线排中哪两根5V线

楼主(2011-11-22):
加了扩展模块后,扩展模块用电是5V的吧,那扩展模块中接线排中哪两根5V线

楼主:
有没有人告诉我

网友A:
你的拓展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呀
你这么说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B:
如果是FX2N FX0N的扩展,的确是5V供电的,应该是在扩展线中有二根是5V,但一般没有人拆它,直接插了就用。
谢谢斑竹,已经找到了,在电源中,左边针座那里有两根5V电源,还有24V电源,都是自己拆了PLC通上电,自己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