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菱A系PLC程序大师,速度进来,小弟定重谢~!!!

楼主(2011-11-22):
小弟对PLC不懂,有什么描述的不够明白,请追问。现象如下:设备停机2天,从新开机后,PLC无输出,触摸屏不能正常操作。
排查后发现:PLC电池还有0.7V,设备停机处于断电状态(市电)。
怀疑是RAM里面的用户数据丢失,连接电脑用GX7在线读取PLC发现主程序梯形图还在。
关键的来了,1.如何备份主程序。2.怎么恢复RAM里面的用户数据。3.让PLC正常工作
请大家帮帮忙,谁能搞定小弟愿意带货
上门,定重谢!
QQ 274825194

楼主:
走过路过的给点建议先~!!~!!!~!难道无解?~????

网友A:
备份程序可 点击文件 另存为...

网友A:
A系列的是否钥匙档位开关锁错位置或损坏?

楼主:
对,是钥匙开关,打在RUN挡上。这个坏的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B:
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Q系列的,A系列的也有,梯形图程序没丢的话估计文件存储器的内容也不会消失,你可以先讲梯形图程序下载下来,看看文件寄存器还有没有数据。。

网友C:
第一步把程序上载,打开文件,另存。第二步用软件模拟测试。第三步如果没有问题,把程序下载到plc。

楼主:
怎么将程序上载? 怎么把程序下载到PLC? 大家别拍我啊!

楼主:
能否来个傻瓜教程???????

网友D:
.怎么恢复RAM里面的用户数据。
这个丢失了就不能恢复,程序一般不会丢失的.

QQ:84818626

楼主:
那就是没办法恢复了?只能重新编写程序?或者找供应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