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最近开始接触欧姆龙的PLC,刚开始用的CX-P的版本是7.3的,安装好后连接PLC,提示要装USB驱动,并给出了驱动的安装文件夹,驱动安装完成后,连接PLC,提示不支持该系列的PLC,我用的PLC是CP1E的,后来下到9.3版本的CX-P,就是论坛的那个9.3绿色安装版的,安装完成后连接PLC时什么提示也没有,用自动连接,老是显示无法连接,打开文件夹能看到有USB的文件夹。后来又下到个CX-P,for CP1E的程序,可是还是提示无法连接,请教高手,该问题要如何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好,CP1E一般在cx-p9.0的版本就已经支持了,软件建议安装的版本,不要使用绿色版。还有CP1E-N要使用9针编程时必须要使用版本在CX-P9.3版本以上

网友B:
检查数据线是否匹配,和通迅端口的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