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个MR-J2,而我只能找的到J2S的资料,请问有很大差别吗

楼主(2011-11-22):
本人刚开始学三菱伺服,手上有一个MR-J2,而我只能找的到J2S的资料,请问有很大差别吗,还有编码器的线都剪断了,我怎么去判断用万用表或什么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A:
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不要有模糊有说法啊,把哪些不对地方不对的说出来就最可以了,比如在插头引脚方面,不然的话按J2S方法接线烧了麻烦大了

网友B:
网络上搜一个MR-J2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J2S是J2的升能版,应该差不多,编码接线是一样的,不过要仔细,接错了就烧坏了。
要维修可以电联:18666449248,本人是专业维修伺服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