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指令,32位指令

楼主(2011-11-22):
各位老师,请帮我个忙,我真的看不懂这个三菱的应用指令。请问这个16位指令,32位指令到底是什么东西,请帮我祥细说明一下?

网友A:
一个D16位,如果存储数字只能存储-32767到+32767
如果在这个范围内,一般用普通指令
比如MOV K30 D1
假如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则需要32位指令
比如DMOV K300000 D1
这时这个数值是保存在两个D里面,包括有D1,D2

网友B:
32位分高位和地位,D1是里面的是低位,D2里面的高位

楼主:
非常非常谢谢一楼的老师

网友C:
谢谢1楼,2楼的老师。

网友D:
老师讲的不错
谢谢老师

网友D:
二楼老师正解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