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字元件,和双字元件的意思

楼主(2011-11-22):
个位老师,请在帮哈我,我对这个三菱的字元件,和双字元件的意思不是很懂,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请帮我祥细的说明一下。求大家了!

网友A:
单字元件就是占用一个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
双字元件是占用两个数字寄存器,两个是相邻的,比如,DMOV K99999 D0.D0中存的是低十六位,D1中存的是高16数据。一共是32位的。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说的好支持

网友A:
其实我说错了,是应该是DMOV,见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说错了,是应该是DMOV,见谅啊
给你改了

楼主:
我谢谢一楼的老师,非常非常谢谢

网友D(2012-08-03):
各位高手,我是菜鸟,请问如何将以下先进先出的D10-D50设置为32位的双字数据寄存器,谢谢
LD X001 SFWRP D10 D20 K10
LD X002 SFRDP D20 D50 K10

网友E:
先进先出没有32位指令。
做两次移位进行数据存储。或者高16位和低16位分别用先进先出存储后后期进行组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