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有分钟脉冲吗?

楼主(2011-11-22):
Q系列PLC有分钟脉冲吗?

网友A:
应该没有专门的分钟脉冲,但可以自己做
把SD414 设置一下,SM414可以当分钟脉冲用
特殊继电器列表[号码 SM414]
◆相应的CPU 基本型QCPU,高性能型QCPU,过程控制CPU,冗余CPU,通用型QCPU
◆名 称 2n秒时钟
◆解 释
(1)此继电器按照在SD414中指定的时间间隔(单位:秒),交替重复ON/OFF。
(2)当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为ON,或者CPU模块复位时,从OFF开始启动。
(注意,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当到指定的时间时,ON-OFF状态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