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料卷放卷PLC控制

楼主(2011-11-23):
现在机台有8个料卷采用料卷轴放卷的形式,材料以无纺布、薄膜为主,如何保证料卷放卷的张力是机台稳定生产的关键,现在在储料架上有反馈电位器反馈到PLC里面做运算,放卷轴为变频器控制速度,在PLC里面采用什么的计算方法才保证放卷的稳定性?是采用料卷的卷径计算方式还是采用PID控制好?还是有其他的控制方式来控制呢?

QQ:84818626

网友A:
你可以选择张力控制器,用PID也可以做好!
jay73

网友B:
如果以PID的方式來做布類的,控制精度不需要太高,應該可以達成,但是PET的材料就要看你的精度需求囉,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控制需求,如果單純以張力控制器來做當然是最好,反應又快控制精度又高,但就是成本相對的也會提高
下载积分:+3(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C:
张力控制器吧

楼主:
三菱的那种吗?我是要求控制放卷的速度,响应的要求比较高

QQ:84818626

网友D:
我以前公司使用台达EX加台达M系列变频器,也是储料架上有反馈电位器反馈到PLC 我看了下程序很简单,就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在加点四则运算
不断向前

网友E:
用模拟量加变频器的开环控制应该能实现,单纯做布的话。

网友F:
就是啊,现在的张力控制器很多,为何不搞个现成的啊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好。大家讨讼下!
天道酬勤

网友H:
电位器如何与PLC通讯?需要特殊模块吗?

网友I:
要想保证张力平稳并且能随时按照产品及工艺的要求来调整放卷张力。用电位器检测张力反馈输入,PLC运算输出去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现在很多高档一点的有收卷、放卷的设备都是这么做的,虽然这种方法控制的张力很平稳但是这种方法一是成本高,二是程序编写有点复杂,既要用到PID,也要用到卷径计算。不是一般人不易做到。如果系统不是复杂不妨用全自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放卷磁粉离合,这一方法也很不错。如果有条件的话控制器选择三菱的LE-40MTA,张力传感用三菱的LX-050TD磁粉离合器选用三菱的ZA-A或ZA-Y系列,配套使用的话效果很好的,在开机操作的时候只要设置好适合产品工艺要求的张力数值就行了。如是觉得上面的配置成本高了那选择纯国产的也能控制,但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了。

网友J:
在放卷头加装上下浮动的涨力棍,并把涨力棍上下移动的幅度通过多圈电位器转换成相反的0-10V的电压去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J:
以上是实例应用多年的方案,经多年使用稳定可行。

网友K:
可以用汇川的MD330系列或者台达V系列的变频器,都带收放卷功能的,简单又实用,自己在PLC里编写比较困难,你的功底必须很深的。

网友L:
HAO
简单又实用

网友M:
用现成的收卷变频器吧。。。

网友N:
10楼11楼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O:
11楼方法i简单可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想保证张力平稳并且能随时按照产品及工艺的要求来调整放卷张力。用电位器检测张力反馈输入,PLC运算输出去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现在很多高档一点的有收卷、放卷的设备都是这么做的,虽然这种方法控制的张力很平稳但是这种方法一是成本高,二是程序编写有点复杂,既要用到PID,也要用到卷径计算。不是一般人不易做到。如果系统不是复杂不妨用全自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放卷磁粉离合,这一方法也很不错。如果有条件的话控制器选择三菱的LE-40MTA,张力传感用三菱的LX-050TD磁粉离合器选用三菱的ZA-A或ZA-Y系列,配套使用的话效果很好的,在开机操作的时候只要设置好适合产品工艺要求的张力数值就行了。如是觉得上面的配置成本高了那选择纯国产的也能控制,但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了。

楼上,用磁粉的成本还要高,一个磁粉控制器的都要几千,一个磁粉离合器也要几千,整套系统要过万,而且在大卷和小卷时候张力是不同的,还有要考虑在中途断电停机的情况,料卷大小不同的情况,这个在一个智能系统中需要手动调节的参数比较多,而且都是模拟量控制,磁粉过几年都要维修,比较麻烦。

浮动辊控制,只要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就可以控制变频的开卷速度,模拟量成本才不过一千左右,加上变频器、电机 也不过3千多,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运算,PID控制,可是要根据机台的速度调节PI的值,还有自动换卷时候也不好调,卷径的计算如何做呢,有人知道吗?

QQ:84818626

网友P:
如13楼所说,能满足要求的话,用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一放一收。

网友Q:
是的用汇川的很好,我也刚刚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13楼所说,能满足要求的话,用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一放一收。

里面要设置的参数太多,而且我只要放卷,材料也经常会更换的,材料厚度、张力不同,很难用带卷径的变频器来用。

现在就是运用什么算法来运算放卷的速度

QQ:84818626

网友R:
用主机速度做基准,加上用电位器反馈进行PID运算后的结果,控制放卷速度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里面要设置的参数太多,而且我只要放卷,材料也经常会更换的,材料厚度、张力不同,很难用带卷径的变频器来用。

设置表面看很多其实不不多,如果对张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不要管材料的厚度,只要线速度,浮动辊用气压控制来实现张力的控制。假如最大直径等要经常变动加个触摸屏来修改也很方便。

网友S:
全自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放卷磁粉离合 ,国产也不错,在加上纠偏器更好
锁螺丝机

网友T:
楼主想得有点多了。
用汇川的MD330系列变频器。一个电位器加一台变频器。变频器设定的参数不超过5个。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所谓的啥运算、卷径、统统的不需要你自己算。设定好PI两个关键的参数就好。
PLC可以省掉那是绝对的。

在东莞市

网友U:
真正说高速张力放卷,如果还要换圈,而且只用变频器的PID来用浮动涨力辊控制的话,目前我用过的只有AB,丹佛斯的变频器可以用,涨力控制那是相当的稳,反应又迅速,如果用PLC进行计算来控制涨力的话,很多国产变频也可以用,但卷径计算在换圈或者高低速变化或者卷径相差太大的情况下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否则就别想系统能正常运行。
  • 下载积分:+5(rockyhuo) 有实际应用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想得有点多了。
    用汇川的MD330系列变频器。一个电位器加一台变频器。变频器设定的参数不超过5个。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所谓的啥运算、卷径、统统的不需要你自己算。设定好PI两个关键的参数就好。
    PLC可以省掉那是绝对的。

    这个我也看过的,但是每换不同的卷径不同的时候,是不允许停机或者人工修正参数,或者在触摸屏上修改参数,这样他算出来的卷径是不太准确的,在只设定PI参数,在低速是没有问题的(线速度100米/分钟以下),可是我的要求是在(200米/分钟以上),P I 的值就有点麻烦,相应时间调快和增益都比较大,在大卷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小卷时候还可以,把响应时间调小增益减少时候,大卷时候比较平稳,在小卷时候的速度就跟不上。

    我想还是不要去想用 PI  去做,这样在大卷和小卷时候所要求的PI值是不同的,除非这个值会跟随卷径的大少而改变。我看过很多变频器都没有这样的调节。

    还有上几个楼上说用一个速度跟随,这个也不行,为何,因为这个跟随速度只能是给定卷径最大那时的速度,这个所起的作用不大。

    QQ:84818626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看过的,但是每换不同的卷径不同的时候,是不允许停机或者人工修正参数,或者在触摸屏上修改参数,这样他算出来的卷径是不太准确的,在只设定PI参数,在低速是没有问题的(线速度100米/分钟以下),可是我的要求是在(200米/分钟以上),P I 的值就有点麻烦,相应时间调快和增益都比较大,在大卷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小卷时候还可以,把响应时间调小增益减少时候,大卷时候比较平稳,在小卷时候的速度就跟不上。

    我想还是不要去想用 PI  去做,这样在大卷和小卷时候所要求的PI值是不同的,除非这个值会跟随卷径的大少而改变。我看过很多变频器都没有这样的调节。

    其实汇川的MD330和台达BW、VE系列的变频器都有两组PID的,大卷和小卷各用一组PID,中间成线性变化的,所以不存在大卷稳定小卷不稳定(或者相反)的现象,楼主还是仔细看看变频器的手册吧。

网友V:
    正常是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啊!市场有很多现成的控制系统啊,可以做到自动调节,如果要想响应速度快的当然是用三菱专用 的张力控制器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W:
    多讨论很好

网友X:
    有张力控制器控制

网友Y:
    这么多方案
    春刺

网友Z:
    我们要做一个双定位的张力控制!
    受教!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电位器如何与PLC通讯?需要特殊模块吗?
我想应该是要特殊模块,否则很难采集数据
同时,我认为控制放卷的同时,也应该控制收卷

网友AA:
蓝海华腾VT6变频器也带有这种功能。

网友AB:
张力控制器加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