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拨码开关如何替代

楼主(2011-11-23):
我厂子里有一收尘设备是用两位拨码开关进行时间控制的,由于两位拨码开关占用8个输入点太浪费,想把拨码开关去掉,程序如何修改?如拨码开关设定为10,转换为BCD码是多少?BCD码输入到PLC的整定值是多少?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把所有点都省了

网友B:
转换为BCD码是#10,plc整定值也为#10.

楼主:
我试了为什么只有整定为#410,程序中才能相当于拨码开关上的1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把所有点都省了
对,就是的

网友D:
用电脑+组态把触摸屏省了

网友B:
你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说部清楚,看一下程序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