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当把X0置ON之后,D200的值一直在变中,应该只执行一次移位啊,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要X000接通。每个扫描周期此指令都会工作一次。
如果想在X000接通瞬间执行一次指令,只要添加X000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脉冲即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其他的地方用到了D201

网友B:
我原来遇到过这个问题,注意16位和32位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遇到过这个问题,注意16位和32位的区别

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C:
1楼说的对

网友D:
可能
是其他地方有用的D200了

网友E:
如2楼、6楼所说,看他处是否影响到了D200。

网友F:
一楼正解。

网友G:
更奇怪的是,我的就不跳,而且我的程序是12步,楼主的是7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要X000接通。每个扫描周期此指令都会工作一次。
如果想在X000接通瞬间执行一次指令,只要添加X000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脉冲即可。

更正一下。没有看清楼主已经使用了脉冲执行型指令。但是本人实验数值并不变化。

网友H:
楼上版主,你是专家啊,就不要谦虚,分析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更奇怪的是,我的就不跳,而且我的程序是12步,楼主的是7步。

[attachment=74915]

他用的Q系列PLC.

网友J:
这个可能只有在现场才能清楚怎么回事了,还有最好是全部程序!
QQ32135553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他用的Q系列PLC.

先赞一个!

但我用Q的试了,数值也没有变。

如果是Q的话,可以建多个程序的,有可能楼主那边有另外一条程序影响到了D200.

网友B:
还没有搞定?服了你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自己动手做实验来验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奇怪的是,我的就不跳,而且我的程序是12步,楼主的是7步。

[attachment=74915]

我刚才又试了下,也不跳了,怪了,昨天试了几次,都要在一直跳个不停,我用的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用的Q系列PLC.

是的,是Q06H

网友K:
都是高手啊!!!

网友L:
仿真是不可靠地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M:
我试了一下,和9楼一样,但中间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啦

网友N:
建议检查整个程序,看看D200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被更改

网友O:
楼主最好的检查一下整个程序,是不是有其它程序段影响到D200。
绿色的微笑

网友P: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Q:
重点检查D区D200和D201,看还有没有其他指令也控制D200和D201

网友R:
一楼的,虽然你是VIP,但我可以指正你的一个错误.MOV属于连续执行型,受扫描周期的影响,MOVP属于脉冲执行型,只受接通的一个脉冲的影响.如果XO一直接通的话,不会数值一直在变.

网友S:
版主数值不是到了8192吗?原本写法是X0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就不会受扫扫影响,多加一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