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想求教一下编码器的输入是0000口我只做增计数因该怎么使用个高速计数器,具体怎么使用,新手求教!

网友A:
用PRV指令
那PRV指令的目的地首字是怎么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将高速计数器0里的数据存到哪里去的?还有个软元件复位是怎么个意识,刚接触摸不着头了

楼主:
那PRV指令的目的地首字是怎么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将高速计数器0里的数据存到哪里去的?还有个软元件复位是怎么个意识,刚接触摸不着头了!

网友A:
目的首字就是计数器数据存放低位寄存器,数据超过4位数的话就会自动进位到高位。复位就是高速计数器置零
复位清零这我知道,就是不懂那软元件复位是怎么个意思,就是具体怎么个动作高速计速器就会清零?还是需要RST这样的指令???

网友B:
感觉OMRON 的用起来不是很爽

网友B: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OMRON 的用起来不是很爽

证明你这个人懒,什么都想吃现成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A:
糊涂哥我再请教个问题高数计数器0对应的端口是不是I:000口?

楼主:
再问一下老师们高数计速器0对应的端口是不是000口啊?

网友A:
用PRV就能读出,管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