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通信电缆是否都要安装驱动

楼主(2011-11-23):
各种通信电缆是否都要安装驱动,如果要安装驱动,那么自制的通信电缆的驱动在哪儿找?谢谢
jxh668

网友A:
要搞明白什么是通信,和谁通信

网友B:
真是难以理解!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搞明白什么是通信,和谁通信
比如说 单片机 和 组态王呢?

网友D:
就是啊,要是串口的通信线就不用驱动了

网友E:
通讯电缆是通讯的介质不是转换器,里面没有芯片。不用安装驱动
jxh668

网友A:
单片机 和 组态王 通讯
可按照组态王的通讯协议,编写出单片机的通讯代码

网友F:
如果你的通信线里面有芯片,基本上要求安装驱动

网友F:
比如说USB-232你不装驱动就用不了。驱动一般在你买东西的时候配送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是触摸屏与PLC之间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