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 与西门子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1-11-23):
欧姆龙CP1H 与西门子变频器485通讯,我只知道用modbus rtu 来做,但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最主要的是控制变频器的数据如何读写,以怎样的方式去做?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释清楚的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么?/

网友B:
使用CP1H的简易MODBUS主站或是通过无协议,485接线方式和西门子变频通讯!熟悉下西门子变频器的MODBUS格式,查看下CP1H手册就搞定了!不懂给我留言

网友C:
西门子变频是USS协议(公开的),好像不支持MODBUS。
可以安装CJ的通迅模块,通过协议宏与变频器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