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我有一台S7-200  224 CN的PLC,我使用RS485通讯无法与电脑通讯,但通讯线在其它另外的S7-200PLC上能正常通讯,点对点模式,请问可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TX!邮箱13922323558@139.COM.

网友A:
换根编程电缆,SIMENS的调试经常会这样

网友B:
学习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C:
新的plc还是已有程序的?将PLC打到STOP状态试试!
已有程序,plc也处于停止位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的plc还是已有程序的?将PLC打到STOP状态试试!

正解,

网友E:
硬件故障的话我可以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