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什么是字元件,什么是位元件

楼主(2011-11-23):
个位老师,请问什么是字元件,什么是位元件,这个东西对我学习三菱软件很重要,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有什么区别。请帮我祥细的讲说哈!

网友A:
在FX中,字元件主要是D,V,Z. T和C也可算作字元件。
位元件为X,Y,M
你可以这样理解,位元件所能存储(代表)的数值只能是0,1
能存储(代表)其他数值的元件都是字元件

网友B:
位元件:只有处理ON/OFF状态的软元件,如X. Y M .X
字元件: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如T C V D Kn P I 等

网友C:
你这样理解,在程式中,位元件就是只有ON/OFF 的元件,比如:X Y M
字元件就是可以处理数据,储存数据的元件,比如:D Z W

网友D:
如楼上各位所说:位元件只能表示一位二进制数,字元件能存储多位二进制数(例如16位)。

网友E:
字元件就是数值,位元件就是开关。

网友F:
三菱和西门子是不是字包含的位的数目不一样啊 比如一个字=多少位?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菱和西门子是不是字包含的位的数目不一样啊 比如一个字=多少位?求解
一样,有以下几个概念
位,BOOL
字节,BYTE,一个字节8个位
字, WORD,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双字, 1个双字=2个字=4个字节=32位

网友G:
都是正解,看你自己的理解了

网友H:
位元件处理的是开关量。如:X,Y,M,S, 其结果不是“1”,就是“0”。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开”或“关”。
字元件处理的是数字量。如:D,T,C,V,Z, 其里面存的是0--32767任意数字。比如:100ms的定时器T0.我要定10秒的时间,那K值为100.

网友I:
16位的是字,

网友J:
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