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个位老师,请问16数据寄存器和32位寄存器里面存储的数据是二进制数据还是十进制数据,或者是其他进制的数据?

网友A:
其实PLC所能存储的都是2进制数,关键是你要把它做为几进制。
例如,D0中存储1001 0111      你把它当2进制那么就是151,  你把它当BCD就是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