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本人有一套三相交流安川伺服器,功率是750w,想用它来研究学习用,可它的电源要求是输入三相220v,50/60HZ,可我厂里没有这样的电源啊,只有三相380v,50HZ的电,这可怎么办,我突发奇想,用三相变频器输出的电,作为电源啊,厂里有一台闲置的1.5kw三相交流变频器,它的电源输入是三相380v,50HZ的电,不知道我能不能通过修改某些变频器参数,来获取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50HZ的电呢?要是能的话,主要是修改哪些参数呢?大侠们,都来说说看啊,该怎么做啊,不胜感激。

网友A:
买一个三相380V转三相220V就搞定了,本人还没有听说过用变频器降压使用!

网友B:
用单相220V的电源也可以

网友C:
  买个三相隔离变压器,或是单项的220V也可以。变频器调到220V输出频率不是50Hz,楼主很有想法啊!

网友D:
用三相自藕调压器。

网友E:
应该有四个入线端子吧或者有两个端子可以短接与三菱差不多

网友E:
变频是斩波电流的,肯定不行

网友F:
直接使用一零 一火 220V 单相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三相隔离变压器,或是单项的220V也可以。变频器调到220V输出频率不是50Hz,楼主很有想法啊!
单相的 220怎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相220V的电源也可以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单相 220怎么个可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使用一零 一火 220V 单相电源就可以了
要是单相 220可以,那我还犯的着来这发帖吗?

网友G:
买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买个三相变压器就搞定了!不懂的别乱接,要不然有时候会出问题 的!
QQ32135553

网友I:
用个三相380变220V的变压器不久OK了吗?还用变频器做变压器我们闻所未闻,看来还得学啊

网友J:
变频器是会根据输入频率的大小而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但是即使把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压调到220V,那么这个时候的输出频率会是需要的50/60HZ么????这样的电源能用作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源么???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大伙说的是,不能这样违规操作,要不然会出事故的。我只是这样想了下,主要是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网友K:
通用变频器是调频调压的,在输出220V的时候频率肯定不是50HZ.而且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网友L:
变频顾名思义主要功能是改变频率。用三相变压器改变电压比较好。

网友M:
买一个380变220的变压器,750W,也不贵

网友N:
楼主,你有胆量就试试看?呵呵,有多少变频器和伺服器会烧多少,要知道变频器编出来的不是正弦波,是方波,伺服器的整流和逆变可以接受方波电压?我是不敢。

网友O:
你用三相380V的 每相串上一个灯泡后再接伺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单相 220怎么个可以法?
你仔细看看手册 就知道了 1kw以下的 我都用 单相电源供电的 R S T 你空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P:
都是高手!楼主可不能乱来啊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用220V,50HZ单相交流电源,如果变频有检测缺相的功能,看看用调参数的方法能不能屏闭,如果参数不能就要动硬件了

网友R:
三相380V转三相220V变压器

网友S:
750W单相220供电就行了

网友T:
一般750W及以下的伺服可以直接用单相220V供电,只接R,S,最后T不用接,要接地线!!楼主可以试下!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U: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V:
其实就是220V的输入电源,用单相220V 就可以了
我用三菱的也是啊,就用两相220V就OK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W:
3KW的三相自偶调压器是你最理想的选择。

网友X:
串个灯泡比较简单,可以尝试一下,而且不会烧

网友Y:
买个三相隔离变压器,这才是正点.别在想心事了。

网友Z:
你手头找3个规格一样的220V/380V控制变压器也可,但要注意容量。

网友AA:
要加变压器的,可以把参数设置为输出50HZ 220V,变频器可以。

QQ:1792595232

网友AB:
买一个380转220的transformer

网友AC:
买个变压器380V转220V,我用过几个品牌,都没有接三相220V的,少见

网友AD:
引用 网友H:
买个三相变压器就搞定了!不懂的别乱接,要不然有时候会出问题 的!
哈哈 说的对,

网友AE:
用三菱的变频器可以设置输出电压和频率,我用过控制三相230v,60hz的电机,可以查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AF:
直接用家用电就行了,如果你接两条伺服会报警,你可以接L1 L2接在我们家用电上,还差L3没有接对不对,请你把L3和L1接在一起就OK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F:
我来个去,按我说去做保你没有事,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I:
那个好像是200V的,380--200V变压器

网友AG: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是周期性的脉动交流电

网友AH:
用单相220V就可以了,接线接到驱动器L1和L2上

网友AI:
楼主你也太有才了
我也没有听说过变频器能降压的
如果真能行
请跟我也说一声

网友AJ(2012-03-23):
交流整交流 调幅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K:
关键你想实验什么?买个伺服电源只要200多块钱3KW的  体积也不大,很方便的 天津地区有,你可以搜一下,或者我给你代买也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单相 220怎么个可以法?

那是肯定可以的,楼主没有手册?没有不会百度?

网友AL:
用一个单相220v电源就行,反正里面是个整流桥,要变成直流电的。

网友AM:
楼主说的伺服驱动器其实可以接单相220V、50HZ交流电,至于用变频器输出供电我觉得不可取
wananjushi

网友AN:
引用 网友F:

你仔细看看手册 就知道了  1kw以下的 我都用 单相电源供电的  R  S  T  你空一根就可以了

一般是可以的。因为伺服里面是三相整流成直流来供电

网友AO:
三相220是对的  工厂哪来三相380  请楼主明白 相电压 和线电压

网友AP:
买台输出3相220V 的变频器就可以吧

网友AQ:
还是变压器或调压器较好

网友AR:
用变频器肯定不行

网友AS:
不知楼主事情解决的怎样?用变频器进行调整的话还不如直接用单相220V 电源输入。楼上好多人已经给你方案了,如果不放心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后再使用吧。

网友AT:
应该直接接220V就可以了,我公司的三菱的伺服三相200V就是接220V的。

网友AU:
要什么变压器啊 直接接220V J就可以了 我上次的工程就是那样搞的 和43楼一样\ 现在用的好好 也是安川的

网友AV:
用单相220V的电源可以

网友AW:
因为功率750w用220v完全可以。

网友AX:
买变压器了

网友AY:
变频器与一火一零是不可以的,
还是楼主说的对用自耦变压器,我们厂这是这样用的.
中国与外国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AY:
中国与外国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AZ:
看来大家对发电机并不很了解,变频器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A:
三相380变220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