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有一台控制变压器380/220,接线时低压侧零线端接地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一般不接地,接地主要是防止初级和次级线圈击穿时在低压侧产生380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接地,接地主要是防止初级和次级线圈击穿时在低压侧产生38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