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在一个程序中使用两个绝对凸轮指令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现场使用FX-2NC写了如附件所示的周期性脉冲输出程序,程序中使用了两个绝对凸轮指令,目的是能够使用一个计数器将绝对凸轮的64个输出通道扩展N倍.附件程序在仿真上试运行其它都正常,但只有M106 和Y026 输出异常,在经过了其凸点时仍保持输出.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查看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绝对凸轮指令ABSD最大只能输出64路,但我想用这个指令一个周期内输入96 个点,试了采用两个指令使用同一个计数器的方法,将一个周期内输出点数放大为2倍。程序在仿真下运行,有一路输出不正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使用此指令有很大意义哦。

网友A:
M106 和Y026 输出异常
看了一下程序,發現mov k203 d411後面 怎麼接了一個不相甘的d252
然後d412沒有設定到,問題是不是出在這裡
下载积分:+3(zs8823)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是您说的那个情况,问题已解决。自己检查时只检查了K值,没注意后面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