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各位师傅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厂PLC坏了。要换个PLC
要编程序进去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
   是用汽缸的步骤是这样的
          1送料
           2打料进去
            3加紧夹头
             4送料的退出
              5主轴打洞
               6主轴退出
                7夹头松
                 8退料
  随便说一下。这些过程全部是用汽缸控制的。。。。帮忙。。。急用谢谢!!!!!!!!!!
补充一下。有一个开关是按一下起动一个。   另外一个是信号开关来控制的。。信号一给全部自动启动
最好能给个图了。我把它输入进去。

网友A:
是按顺序控制的吧?应该有启动开关的。

网友B:
在本三菱的教课书,上面的例程就有啊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牌的PLC ?一般来说用顺序控制SFC
天道酬勤

网友D:
既然要刚换PLC,就要找专业人士,给你个程序你没有写频线也不行!
jianming

网友E:
楼主哪个地区?

网友F:
顺序控制,不用顺序指令自写也行

网友G:
简单的东西,自己写一个

网友H:
型号?
简单的顺控
合作愉快!

网友I:
很简单的程序,没有什么复杂的,因为你没有接触过所以比较麻烦,告诉你也没办法做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这要么你花钱请人编,要么你自己学着编好,上传来大家帮你分析指正!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