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预缩机的缩率在线检测与自动控制

楼主(2011-11-23):
大家好,不知大家的预缩机上的缩率是如何自动控制的啊,请大家谈谈啊

网友A:
说详细点

楼主:
就是在线检测牛仔布面的实际预缩率,实时得控制好布面的缩率!通过传感器反馈给PLC信号,经过一系列精确计算后,驱动机械机构进行布面缩率的调整啊!

网友B:
是不是张力控制啊

楼主:
不光是张力控制,还要有高频计数,伺服,力矩控制等地

网友C(2012-02-22):
就是用通信的方式读取变频器的实时转速和设定转速的差率就是了。。。。

楼主:
没有那么简单的啊,真正的预缩率是(入布米长-出布米长)除以入布米长

网友C:
就是毛毯的超喂值加上进布的超喂值就是缩率了。。。你试试看。。我做了几台了。。。。

网友C:
但要保证橡皮和毛毯之间不掉布的情况下。。

网友C:
如果进布是超喂-1,毛毯超喂是-10,那么缩率是-10+1=-9了//就是-9%。就是所谓9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