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站/从站程序问题

楼主(2011-11-23):
遇到一个分拣线项目, 有感应器检测工件姿势, 假如姿势正确,直接由主站程序完成自动分拣;
假如姿势不正确,由从站程序负责纠正姿势后,再由主站程序完成分拣.
我用步进程序写程序,主站/从站该怎么表达啊?
补充:我写的是--:::主站程序(工件运行到机械手前)----从站程序(启动纠正姿势)----主站程序(自动分拣)
现在下到PLC里面去了,运行不了,什么都动不了,
问;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我用的三菱FX2N系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2块485BD组网就可以.
就算组网暂时不成功,主站的总可以动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但是程序里面要有相应的设置

网友C:
你这个是广东省编程竞赛的学生项目,不符合实际应用,我们对你不感兴趣啊…

网友D:
2种方法组网:
1. 485BD 做主,从站
2. CC-LINK 做主,从站(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