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输入

楼主(2011-11-23):
请问各位大侠,该图中所框的类似箭头的梯形图怎么输入?谢谢!

网友A:
红框里的是上下两个梯形图的连接点,是一一对应的,是空间不够的一种折中,K0对K0,K1对K1.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自试一下就知道,只是超长而尔。

网友C:
楼主用的是那个编程软件?
在三菱GX Developer中,按下F9(或点“画横线”)后,输入K标号“确定”,可以显示该符号(用FX2N试的)。

网友D:
本行写不开,自动换行

网友E:
我刚开始学编程时也搞不清这个问题,后来照着程序在软件里写,哈,原来程序会自动生成,换行时它会出现,不用输入箭头符号

网友F:
明白了就好

网友F:
箭头你也可以手动输入,真NB

网友G:
相当于跳转指令
QQ32135553

网友H:
哈哈 ,这个不用输

网友I:
这个是你某一行写的太长了,软件自动生成的,不改变指令。

网友J:
楼主多虑,这个是系统发现超行时,自己生成的。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L:
编程软件自动生成的,你编程的行太长。

网友M:
自动生成的,你编程的行太长

网友N(2012-02-01):
自动换行!可以调整显示的触点数量(9或11)

网友O:
不用输入,程序空间不够,换行后自动生成的,折回线!

网友P:
是自动出来的,等你自己试下就知道,一行写不完自动转到下一行。

网友Q:
编程软件自动生成的,你编程的行太长

网友R:
程序自动生成箭头符号,换行时它会出现。
wananjushi

网友S:
自动换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T:
你自己一直写它就这样了,是不是很神奇!!!!!!!!!
自学

网友U:
自动换行啊,学习了

网友R:
编程软件自动生成的,你编程的行太长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