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设计软件DT Designer3记录数据列表显示功能

楼主(2011-11-24):
我安装的是GT Designer3,想用它的 “记录数据列表显示”功能,可软件里没有这项,这是什么原因?请帮助,谢谢!

网友A:
选择[ 对象] → [ 数据列表显示] → [ 记录数据列表显示] 菜单

楼主:
可是我的这个软件里面“对象”——“数据列表显示”后面就没有下一级菜单“记录数据列表显示”这一项了。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