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1-11-24):
我想了解下模拟量是怎么计算的,谁有这方面的知识,模拟量怎么用,用的时候都需要用到什么器件

网友A:
太笼统了,具体一点

网友B:
模拟量很多种,你看模拟模块就能知道,你先分清楚那种模拟量用那种模块,比方如热电阻(电阻)、压变(mA;还分有源和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