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输入接传感器问题
zsh340

楼主(2011-11-24):
请问各位师付们;
我看了300的外部和内部电路图,看了半天,它的输入方式是PNP接线方式,也就是源型方式,跟三菱漏型刚好相反。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把NPN的传感器接入300呢?因为国内NPN的传感器用得最普遍。还有请问,300的输入自带有电压输出吗?像三菱的的输入是自带有电压的。不解请教各位师付、、、

网友A:
三菱的FX的带电压输出,A.Q的不带,西门子200的带,300的不带。
zsh340

楼主:
1楼的说得很对。像一般的输入外加电源进去的PLC都可以改变电压输入极性,以此来变更源型还是漏型的接入方式。不知道西门子300的也能这样接吗?我看了300手册上的内部电路图,好像不能改变其输入极性。是不是这样啊?如L+只能接+24V,M只能接0V.我想把L+接OV,M接上+24V,如果能这样,那NPN接法就出来,不知这样行吗?不解、、、、求教!

300输入接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