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PC

楼主(2011-11-24):
刚接触触摸屏想请教各位:
1、是不是用触摸屏软件在PC上做好,再传送到触摸屏内?
2、触摸屏可否直接使用软件?

网友A:
没试过在触摸屏上做工程

网友B:
确实刚接触啊!建议先看说明书

网友C:
触摸屏的程序在电脑上面写好后,下载到触摸屏中去,连接PLC 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楼主看一下说明书,再不然看一下别人怎么做的就明白了

网友E:
2、触摸屏可否直接使用软件?
终有一天可以,目前还听说过,不久的将来会有的

网友F:
触屏是一个人机交换界面设备,基本不具备逻辑及计算能力;
PLC则具有较强的逻辑处理能力,但和外界数据交换不方便又是其缺点;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于较为复杂的控制领域就得心应手了;
起码在现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