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T回原点怎么控制

楼主(2011-11-24):
FX2N-32MT回原点怎么控制

网友A:
好像FX2N没有这个指令,使用PLSY试一试

网友B:
FX1N支持这个位置控制指令,回原点,相对定位,绝对定位。而2N的只有连续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C:
查一下指令表

网友D:
加个1PG的位置模块省事的很,反正都是老板出钱,何必麻烦自己呢??!!

网友E:
有的。。FNC68 ROTC
这条指令功能强大。。杆杆滴。。

网友A:
不明白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