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1-11-24):
编码器双向的和单向的有什么区别???各位大侠给从根本上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双向应该是可实现增减计数吧,单向应该只做增计数吧,我也是个新手!想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是的,双向的可以增减

网友B:
看你如何使用 双向的还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C:
是的,简单的理解就是双向的可以加减计数,单向的只能递加或递减,单方向计数

网友D:
单向:采集一路脉冲,计脉冲数量,只增加。适用于简单的相对的计数使用。
双向:两路差90度脉冲,可判断出正反转,实现加减计数。适用于绝对计数使用,同时有效避免震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