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变址操作

楼主(2011-11-24):
老师,请帮我说明哈三菱的变址操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看了很多书都看不明白?

网友A:
V0~V7,Z0~Z7两加起起来是32位, 例如mov D1000V0到 D500里面,前提要mov个D100里面的变量数字到Vo 里面去,就是索引寄存器

楼主:
老师啊,在详细点啦。我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B:
D1000V0
其最终地址为 D[1000+V0]
如果V0=1 那么 D[1000+1]=D 1001
!!!

网友C:
比如说mov K1 d0z0 这条指令,不是简单的把K1传送到D0的寄存器中去,而是传送到D0加上Z0的当前值的数据寄存器当中去,比如说,z0的当前值为k2,那么就把K1传送到(0+2=2)即D2中去
!!!

网友C:
还是cvlsam老大牛啊,间单明了,小弟自叹不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学这个应用软件真难啊

网友D:
相当于汇编语言的间接寻址,设定一个基址,加上数值便会寻到下一个地址。

网友E:
老大正解呀!

网友F:
有时间了解下单片机、汇编方面的资料就明白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G:
这个跟汇编和C语言里的差不多。

网友H:
变址寻址在表操作中使用可以使程序大大简化,例如在触摸屏中输入一组电子齿轮定位数据保存于PLC 数据寄存器中时。

网友I:
老师 可以说清楚点嘛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