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辊数控铣床加工中出现振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1-24):
求解答:托辊辊筒生产加工中数控铣床出现振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是否是马达故障造成的,还是传动机构造成的

网友B:
可能性很多有可能机械上刀具,传达方面,电器上电机问题,伺服放大器增益问题

网友C:
再补充一点/检查一下你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