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相同功率的电机,电机极数不同,在额定转速下,谁输出转矩大?例如都是11KW电机,一个4极,一个8极,在其额定转速下,谁的力矩大。有没计算公式,好像是8极的力矩大,电流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同功率,都在额定转速下,极数越大,转矩就越大

网友B:
同功率,都在额定转速下,极数越小,转矩就越大

网友C:
转速与极对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极对数越大额定转速越慢(转差率及电源频率电压一致的情况下)。从理论公式 电机的转矩=电机的功率X9550/电机的转速,可以知道电机的转矩与电机的转速成反比,也就是与极对数成反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转速与极对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极对数越大额定转速越慢(转差率及电源频率电压一致的情况下)。从理论公式 电机的转矩=电机的功率X9550/电机的转速,可以知道电机的转矩与电机的转速成反比,也就是与极对数成反比

前面全部都说对了,最后一句可能笔误说错了,应是与极对数成正比,极对数多转速低扭矩大。

网友E:
转速公式:n=60f/P
(n=转速,f=电源频率,P=磁极对数)
扭矩公式:T=9550P/n
      T是扭矩,单位N•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单位r/min

扭矩公式:T=973P/n
     T是扭矩,单位Kg•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单位r/min
看看公式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根据4楼公式转速高转矩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同功率,都在额定转速下,极数越大,转矩就越大

赞同该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顺便想问下怎么引用别的人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顺便想问下怎么引用别的人回复?

点击引用此贴

网友H:
极数少转速高,转矩小,极数多转速低,转矩大,输出功率相等

网友I:
我和1楼的看法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