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1-11-24):
伺服电机通电不运转是怎么回事?线都是好的谢谢!

网友A:
额?
不会是你直接给伺服电机接三相交流电吧?或者你没有外部控制,只是上了电而已

网友B:
没有设置参数吧

网友C:
呵呵,应该是么设置参数吧,我第一次用也是这样。

网友D:
问题没有说明白,别人怎么帮你呢?你是怎么接的线,参数怎么设置的,程序是怎么编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