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H42P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在调试中Q02HCPU正常运行,但QH42P输入指示灯不亮,而输出指示灯却亮,PLC在监视中上所有的输入和输出都没有,请问是不是QH42P坏了啊

网友A:
好象有个拨钮

网友B:
是有开关切换的

网友C:
QH42P输入32点,输出32点,看输入还是输出需要更改面板上的小开关。向左(F)是输入,向右(L)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