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一些工控电器的内部电路探讨

楼主(2011-11-24):
听别人说,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和伺服驱动器的内部主电路差不多,都是先整流,再滤波,再逆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步进驱动器内部的主电路又会是怎样的?也请大伙说说,三者的控制,保护电路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楼主:
顶上去,不能沉了

楼主:
看来我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了

网友A:
这是工控,对维修之类问没多少人解答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不用想的太多了,其实这是一简单的问题,单从工作原理看,有些变频器的整流是可调,有些变频器有斩波器等。

网友C:
变频 伺服 放大器的原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要整流 滤波 逆变 但是要求的算法、精度、响应时间大都不同,而且两个控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异步电机,一个是同步电机。

QQ:84818626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从没考虑过,平时只管用。

网友E:
四楼五楼都对

网友F:
有的东东懂用就行啦,也不会过多研究,侍服比变频器更复杂,

网友F:
就讲590吧,有台机运行电流不稳定,就找人修一下主板,用不了不2个月,又出同样的问题,花啦2000元不值,后来我就换新主板,几年都没问题,可惜中国还仿不出来,新的6000-7000元.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会简单的多,控制算法比较少,主要应该是由环形脉冲分配器驱动功率模块,功率模块给电机供电,加上外围的一些电路。
变频器需要做复杂的控制算法,用傅里叶变换,估计内部使用的DSP芯片,dsp芯片给信号到放大驱动电路,驱动IGBT模块工作;伺服驱动器会更加复杂一些,将变频器做几个闭环控制,加上复杂的控制算法,在电流、速度、和位置环做闭环控制就成伺服控制了。
这里面有交-直-交方式的变频,也由直接交-交方式的变频,具体情况需要专业知识,目前我还没深入到这一步。

网友H:
变频,伺服,步进电机的控制部分,驱动器的电源部分应该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要整流,滤波,逆变为直流电才可以来改变电压频率等参数,但是相对来讲,变频控制与其它相比还是简单多了。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