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

楼主(2011-11-24):
大伙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来判断IGBT模块的好与坏?检测仪表我只有万用表哦,该怎么检测呢?期待高手解答,Thanks!

网友A:
按模块上指示箭头测量复合二极管只要值还在,控制脚不直通,应是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就没人来说说

网友A:
这里面做逆变的少

网友B:
可做个控制电路关断时加反压负5伏.接通时加正压10-13伏,接在控制极.模块可接如24V带LED灯串电阻.这可检测单个IGBT,要检测6个就复杂啦,需加6个触发电路,每次只通2个,变频器也就是这样出三相电

网友C(2012-03-23):
学习啊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要根据模块的内部结构(等效电路)才可以做出判断

网友E:
IGBT模块的好坏可用指针万用表的Rxlk挡来检测,或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来测量PN结正向压降进行判断。检测前先将IGBT模块三只引脚短路放电,避免影响检测的准确度;然后用指针万用表的两枝表笔正反测G、e两极及G、c两极的电阻,对于正常的IGBT模块(正常G、e两极与G、c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内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正常时,e、C极间均有4kΩ正向电阻),上述所测值均为无穷大;最后用指针万用表的红笔接c极,黑笔接e极,若所测值在3.5kΩl左右,则所测管为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若所测值在50kΩ左右,则所测IGBT管内不含阻尼二极管。对于数字万用表,正常情况下,IGBT管的G、C极间正向压降约为0.5V。
如果测得IGBT模块三个引脚间电阻均很小,则说明该管已击穿损坏;若测得IGBT模块三个引脚间电阻均为无穷大,说明该管已开路损坏。实际维修中IGBT模块多为击穿损坏。
仅供参考
学与习

网友F:
IGBT有自带的检测输出。

网友G:
有万用表就行了,找到模块的原理图,就量好了。

网友H:
以上各位方法只能粗略测一下,不能测出其耐压值
wananjushi

网友I:
IGBT测量.doc (64 K) 下载次数:24 转一个咸工的文章,里面说的很详细!

楼主:
多谢11楼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