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各位高手看看吧

楼主(2011-11-24):
看这图,请问为什么1号PLC的Y有24V输出时,继电器能正常工作,但1号PLCY没有24V输出时,继电器一直不断的进行通断工作

网友A:
把此路的COM端线撤了试一下 或+24V线撤了试一下

网友B:
你的图好象有点问题你,N和一号PLC的Y连接,就怕L串入烧坏PLC一的Y

楼主:
我也觉得有问题,要不是今天给加了个继电器才发现问题,但没加继电器以前两个PLC都正常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能正常工作,所以来求解下

楼主:
更不明白2号PLC 零线接到1号PLCY点上还能正常运行?有哪位高手知道,麻烦解释下

网友C:
此图连线好像有问题的哦
做电磁节能

网友D:
电路有问题高低压应分清楚

网友E:
1号P L C是否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并且该Y点是独立C O M端的,1号P L C工作后Y接通才使2号P L C通电工作。

网友F:
0Vt和220V有个电压差,也就是说1号不用之不输出也能工作,但继电器通断就想不明白,个人理

网友G:
N线有电流经过24v继电器,线圈就会吸合,如果电流没有达到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吸力不能克服继电器弹簧的拉力,继电器就会断开,所以继电器就会不停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