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力不够、停止抱不死转子

楼主(2011-11-24):
伺服电机扭力不够、停止抱不死转子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流的问题,可以在参数中加大电流设置吗?怎么设置?请教各位师傅们!!谢谢了!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是伺服器的问题引起的。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一楼的师傅能说具体一点吗?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刚性不够!

网友C: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电机立即停止运转。当伺服电动机失去控制电压后,它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电阻大,定子中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旋转磁场与转子作用所产生的两个转矩特性跟电流无太大的关系,可能是伺服放大器故障,建议跟好的对调一下。

楼主:
四楼的建议很好,我更换伺服放大器,可电机还是转不动,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转。。。。。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D:
将伺服器与伺服电机换一下,估计是伺服电机。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E:
如果带负载的话,可能是转动惯量太大了,换成空载试一下。
帅得被人砍

网友F:
1) 是 UVW 接线
确定 UVW 是对的
2) 是转动惯量
重新计算负载和转动惯量后, 加适合的齿轮 (如果是三菱伺服, 会报警)

网友G:
你的电机输出线UVW线 可能有一项连接不正常 断开啦
你发脉冲时 伺服电机不动 但是你用手轻轻转一下 伺服电机就能动 看看硬件接线吧

网友G:
你用的是三菱的什么伺服啊 MR-E小型的

楼主:
我用的 私服放大器是MR-J2S-40A的,以前运行都狠正常,就这段时间老是转动不正常,经常报警,我换了马达后正常,再把换下的马达到其他正常的机台试机还是一样的问题,我认为是马达坏了,可听别个说可以调整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参数有P0--P49,不知道参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谢谢给我师傅的帮助!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就是空载转不动,要用手扭一下才能转!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H:
坏了拿去修下呗。

网友I:
看了一下。电机换到其他地方还不能用肯定就是电机坏了啊。改参数是不行的。

网友J:
私服驱动器报警代码是?51吗?

网友K:
有可能是一下的原因:
1.马达有故障
2.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不对
3.如果用了减速机的话更换更大减速比的减速机,如果没有装减速机的话,加装加速机

网友L:
刚性不够!!!!!

网友M:
无意间翻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不知道,你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一般来说,伺服电机扭矩不够,排除放大器原因的话,就要看电机你是否拆开过?如果没有拆开过或者说没动过,那么可能是因为转子退磁造成的,或者是定子线圈有局部短路的现象(但是这个会伴随过电流),如果你这个电机拆开过,那么可能是因为你在组装电机的时候电机的磁极零位不准造成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也希望你把最后的检查结果共享,谢谢。

网友N:
正在学习中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