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HSCS 指令

楼主(2011-11-24):
HSCS HSCR HSZ这三条指令是以中断的吗执行的吗?
HSCS C251 D100 Y1中如果C251计数到,Y1是马上输出跟扫描周期无关。输出触点马上动作?要不要加输出刷新指令。
HSCS C251 D100 M0中如果计数到,那M0又是怎样输出的,它又不像Y那样。如果M0常开触点在程序中出现,那还不是跟扫描周期有关了,好乱哦。

网友A:
HSCS 是高速比价指令,高速计数指令是中断执行的,我们知道PLC的扫描周期主要是三个阶段扫描输入及映像、扫描执行程序、刷新输出。这个过程的时间高速计数器或许已经增加数值N,如果按照普通比较,也就是许多只扫描映像的值是扫不到的。HSCS C251 D100 Y1中如果C251计数到,Y1的映像值马上为1。输出触点在执行玩本次扫描程序后动作,输出可以不刷新。这条指令主要目的是防止数据漏比较
关于HSCS 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