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急求兄弟告知如何在线通过三菱1275触摸屏监控FX3U-PLC,用什么通信电缆及如何设置相应参数????????拜托

楼主:
用个人电脑通过三菱GT1275触摸屏485通信线连接三菱FX3U-PLC监控梯形图。听三菱的客服说用USB串口线就能连接。我尝试行不通,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我用交叉网线连接也不行,请问问题出在那?

网友A:
很简单的,你只要在把屏幕的下载连接改成PLC就可以,不用设定成人机。

楼主:
搞定了,的确很简单 ,就把三菱PLC编程软件连接设置中改为USB连接就OK了,这真是一窍不通多折腾几天..............

楼主:
为什么这个程序不能在触摸屏上写入速度,试了很多次,也改了很多次。开始的时候三菱FX3U-PLC和GX-1275触摸屏没到货,只能在电脑上模拟联通,没达到预期效果,听三菱客服说可以的,最近产品到了我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我想在触摸屏上改变变频器的速度,上面的那个程序只能改变频率,所以我就把程序做了相应修改,我想让在触摸屏上输入速度从而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已达到改变速度。我试了好多次开始改变触摸屏上速度,实在只能改变成30的整数倍,很无奈。哥们先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那?“我也试过实数指令,没效果”

网友B:
学习中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