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问

楼主(2011-11-24):
请问触摸屏的设定值存放储存器D到PLC是二进制数还是十进制数,十六进制?FX2N-4AD-PT输出到PLC的储存器D的数值是二进制数还是十进制,十六进制,是否直接用CMP行比较

网友A:
手册上都有

网友B:
一般使用十进制,如果你需要用16进制或二进制也可以,但要注意数据格式写法。可参考一下变成手册!

网友C:
存在PLC软元件里的都是二进制,能选的16进制,有符号无符号等只是决定了可输入数据的范围,无符号的都是正数,有符号可以输入正数或负数,但是总范围比无符号要小;BCD等格式还决定了输入的数值变换到二进制的方法。可以参考BCD与二进制的变换的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