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K值大于32767时,监视时只显示D0的值为零,我用的是DMOV

楼主(2011-11-25):
FXos:
LD M8000
OUT T12 D0(用D0间接指定T12的值,T12:100ms计时器)
LD X1
PLS M0
LD M0
DMOV K36000 D0(当K#值不大于32767时,能正常监视T12的计时)
为什么当K值大于32767时,监视时只显示D0的值为零,我用的是DMOV,不知道是哪错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大于>32767,数值应该用 d0和d1来共同显示。

网友B: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C:
定时器T12的设定值寄存器是16位的,只能存放0--32767的数值,超过了会产生溢出。
如果需要定的时间超过3276.7秒,建议使用多个定时器嵌套的方式。
帅得被人砍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C:
问题不是出在DMOV上,而是出在T12上面。
帅得被人砍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有没有办法把T改为32位的,FXos的

网友E:
哈哈.为什么都不把手册看仔细点呢.

网友F:
改是不行的。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组合嵌套用。

网友G:
描述:这是按照你的程序小于32767的仿真监控
描述:这是稍微修改的仿真监控效果
呵呵,你不断开一下M8000 T12的D0数据会变嘛??? 在论坛上下个仿真软件自己试试,再多看看编程手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知识要靠自己努力才记得牢。

网友H:
同意三楼说的意思 在mou前面加d是32位的了呀

网友I(2011-12-30):
看看手册吧,每段计时器都有自己的计时时长上限

网友J:
32位时占用两个寄器 D1 D0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