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定位模块哪个好用

楼主(2011-11-25):
FX2N定位模块哪个好用

网友A:
1PG 但价格昂贵 如果你们非要用小型PLC的话推荐用松下PLC(FP-X);松下FPX系列有四轴脉冲输出 有绝对定位相对定位 有直线插补功能 有浮点数运算,总之一句话三菱FX2N的价格和松下FP-X的价格差不多 硬件稳定性也一样 但是三菱的在功能上比不上松下的。

网友B:
现在小PC性价比较好的当属欧姆龙CP1E或1H,

网友C:
支持1楼2楼,三菱的2N又贵又不好用,模拟量啥的还要配模块,又贵,不划算。程序还不能分块,大程序乱糟糟的。CP1H我比较中意,还可扩展高端CJ1M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D:
用FX_3U吧。定位挺方便的。
帅得被人砍

网友E:
我用过FX2N-10PG定位模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