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11-11-25):
s7-300用STL编程时,(S,SET,),(R,CLR)分别有什么区别啊?希望大侠帮助

网友A:
S 置位 将输出触点置1
R 复位 将输出触点置0
SET 将RLO的值置1
CLR 将RLO的置置0
使用S,R的前提条件为RLO的置为1.

网友B:
楼上比较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