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学PLC不知道先从那方面学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11-11-25):
很想学习PLC但不知道先从那方面学,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先学简单的PLC编程(如三菱FX系列),最好找一台PLC动手做,这样会学的快点

网友B:
先从接触器,中继器等学起了

网友C:
先学简单的三菱,边学边实践

楼主:
先谢了!这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教材很好,只是还没动手实践,有机会试验一下。再次感谢给我回复的各位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