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参数设定求助

楼主(2011-11-25):
我有两台变频器,外接电阻调节速度。
要求A变频器速度为零时B变频器按设定频率运转(假设为30HZ);
A从零HZ加速至最高速,而B是从30HZ加速至最高速。
求这个(A变频器速度为零时B变频器按设定频率运转)应该设定哪个参数?

网友A:
你可以把B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调到30Hz就行。脑子想想就知道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试试,脑子固化转不过弯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