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毕业设计,小妹我选择的是plc花样喷泉研究,需要做仿真演示·····
相关仿真必备软件已下载~~
plc编程软件下载——GX-developer 8.86Q
plc仿真软件下载——GX-simulator 6c
触摸屏编程软件GT——designer 2v2.79
触摸屏仿真软件GT——simulator 2v 2
额······
小妹我下的软件是不是对的啊????毕业设计要求只是想让学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些软件,
程序简单易懂即可!

各位能否告诉我,在程序编辑完以后,具体如何把上述软件连贯的使用,操作????
······································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么早就毕业设计了啊

楼主:
你设计了啊,那你是不是会设计啦?

网友B:
如果不知道的话,最简单的方法,看一下软件的帮助就可以了。这些都有中文版的哦

网友C:
首先本论坛4个程序都有下载,其次要用plc编程软件下载——GX-developer 8.86Q编程,触摸屏编程软件GT——designer 2v2.79设计触摸屏,然后在触摸屏仿真软件GT——simulator 2v 2中设置与GX程序连接(选项中设置)调试程序。(GX程序也可以用GX-simulator单独调试)。另:貌似本论坛中有喷泉的程序可下载。
饿米豆腐

网友D:
首先用GX-developer 8.86Q编程,用GX-simulator将程序仿真运行,用GT——designer 2v2.79设计触摸屏,然后用GT——simulator 2v 2进行触摸屏的仿真

楼主:
最后一步仿真连接(GT--simulator 2v 与GX程度的连接)其中选项是怎么设置的啊?????求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