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编码器是正转还是反转、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1-11-25):
在三菱PLC里怎样知道编码器是正转还是反转、程序怎样写

网友A:
用两相增减计数器

网友B:
用双向高速计数,并实时采取计数器脉冲,并比较就可

网友C:
在发命令时,不是有一个方向软元件吗,不能用吗?

网友D:
有双相计数的 延时一下比较转动前的和转动后计数器里的值就知道了. 明白??

楼主:
是比较A相和B相的脉冲个数如果A相大于B相就是正转反之是反转

网友E:
用两相输入信号来检测就很容易就知道了,如:A,B两相输入的话,A比B 先输入就是正转,反之就是反向。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就这样,还有吗